纠结了一天,再度修复一台AOC 980Vwx。

楼主(2011-03-16):
       昨天晚上,一客户送来一台aoc 980Vwx,据述是因为暴力砸,导致屏无显,我插电测试,一闪而过,但显示的不是图像,而是白屏。告之客户,明天给结果。
       今天早上,敢紧拆开测试,拆开就心里凉了半截,靠近软排线的地方,有三个很长的口子,这屏被人修过了,而且是极不专业的人暴力拆解的。上电测试后,还是老结果。此时,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,观察到老屏线插向屏的那一头彻底断掉后,换上一条新的屏线,结果这条屏线的这头是反的!一上电测试,一体板向高压板提供的5v保险挂掉了!观察不仔细,换上一个保险后(这个保险有点大),再度插电,结果驱动板冒烟了,一个标注为q8的三条腿的管挂掉,只能看清中间两位是5x,再也没什么信息了。咨询老师,可能是一n沟道的场管,解决办法是用复合型的ao 4606改,只用其中的一个,先按n管改,结果还是一闪而过!分析应该为p管才对,于是重新改过,这下图像出来了(当然将屏线插对了!烧了两个保险,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~),但依然会一闪图像而过,没办法了,换灯管,连续两天遇到换灯管!
重复昨天的故事,这下再也不能换错灯管接线的方向了,运气真够背,拆开后跟昨天的一样,灯管还没用力呢,就发现一条灯管已经断在里面了!换好后,终于ok!
         这台显示器差不多修了一天,现在总结,还是技术不过关,最重要的是,第一不够细心,如果早发现屏线错了,驱动板根本不会烧!第二是换灯管第二次换,虽然比昨天要好很多,但依然不够快!
不管怎样,还是修好了,心里很高兴,只是时间用得还是长了一些。

网友(点评):
兄弟不错,加油,我要向你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修东西一定要仔细啊

网友:
从不会到会从不精到精,哪个高级维修师不是这样过来。

网友:
胆大心细,用心分析,手法好点,就没事了,楼主!!

网友:
兄弟,我第一次换灯管也差不多用了一天。新手一般都会花些时间去提高的,慢慢来吧。

网友:
慢慢来。不要急。修得多了。自然就会修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