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K的怪问题

楼主(2011-03-16):
机器本来是待机0.06,按开关跳到0.08。更换IO后接电待机0.2,得过几秒归0
这时拔下电来测3V5V电感,对地电阻都是30多欧。过半分钟再测又正常了

IO是换的新的,想不通这是哪部分出问题了

网友:
刚通电量MOS管阻值低过一会阻值正常应该是正常的吧,

网友:
仔细看看焊接到位没哦,还有清洗下残留阻焊剂什么的,也许就有收获了

网友:
待机0.2的时候主板上应该有发热的元件吧,楼主摸一下

网友:
通电量是这样的,3V 有没有啊

网友:
看看焊接到位没哦

网友:
+1.8V测到的对地电阻是53欧,不知道是否正常?
查了下图纸,这是给显存供电的。这个板的1.8V只给显存供电,内存是1.5V
难道是显存坏?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进了点水,查出来是PU7坏了,换了还是有其它地方短路,现在电流跑到0.10再回0

网友:
加电看  电流是多大?

网友:
加电电流:0.01--0.09半秒--0
应该后面有短路吧,可是就查不出来是哪短路了
另外,这个板是加电自动开机的

网友:
刚通电就是这样啊

网友:
后期二级有短路 啊

网友:
如果这样就是焊接问题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thinkPAD的机器不是要自动上电,而是你把CMOS电池拔了才自动开机的

网友:
不是的,这个机器带的cmos电池也是加电开机

网友:
还是PU7的问题,我换的不是原来的型号,看图纸上引脚差不多的。。。
定了个现在电流跑到0.9掉电了,查了下显卡供电不对,max8792找不到。。。。。
再定货这成本可就高了

网友:
留个脚印,期待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