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Q45 不亮机

楼主(2011-03-16):
三星Q45不亮机,嘀嘀嘀三声报警,应该是显卡,我加焊显卡后还是一样,后又加焊北桥,因为显卡和北桥挨在一起,以为北桥也有可能虚焊,加焊之后故障扩大了,重做了一个北桥故障还原了,后又重植球做了一遍显卡,还是一样,显卡是G86-603-A2这个显卡一般都是加焊就好,这知这个是不是坏了,现手边没有现货了,明天准备买显卡,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别的问题,有经验的朋友提示一下

网友:
更换显卡 注意更换的时候焊盘注意点

网友:
先查一下显卡的供电看正常不?

网友:
三星的板很薄,加焊时要注意板子不要变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像 603 显卡,,都是有几组供电,,,都是多少

网友:
我一台这样的,,  换的板,用了几天就回来了,还是显卡,加焊打发走了,客户都和我急了,  花了这么多钱换的板,才用几天就坏了

网友:
我测了一下显卡有3.3,2.53,1.8,1.18,就这些电压,不知道对不?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呢,帮我参考一下

网友:
怎么就没有一个大哥回复呢,急呀

网友:
换显卡把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显卡之前没有修过的话 一般修一次能亮的

网友:
已订631的显卡,明天换,有结果了会告知

网友:
检查  检查 周围  有没有掉件 或跑偏的件

网友:
换个试试看撒

网友:
我手上还有一块呢  显卡换过还是不显示电流时跑到1点几了  我觉得板子还是有问题今天没时间去修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旁边掉件了

网友:
换了显卡也不行,确定没有掉件的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

网友:
三星的板换拉显卡还不显要考虑BIOS和显存,试过换拉显卡还要焊显存的。楼主可参考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三星 板很薄  我也修过一片 做了北桥后  把板湾起来就可以 放平就不过CPU  排徐需焊

网友:
显存我刚加焊过了,还是一样,BIOS找了半天没看见芯片,很是晕倒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你真幽默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流跑什么???!!!

网友:
感觉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电流跑1A,回到0.9不动了

网友:
换的显卡确定没问题,我刚把显卡取下来植到DELL的机器上,亮机了,说明买的显卡一点问题都没有

网友:
三星  我就有一个  换了花屏   加焊之后还一样花  以为是显存 把显存都取下还是不行   到现在还哪里放着来

网友:
我又焊了一个显卡回去,又刷了BIOS还是一样,没着了

网友:
我看了论坛的贴子,也就是一长两短报警,不插内存不报警,期待高手的指点

网友:
三星板子 成功率低

网友(2011-05-06):
今天也碰了台三星Q45,现在正头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