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pt361g 1680*1650 双八程序 急用在线等

楼主(2011-03-16):
如题     本来有一个程序  但是无法使用遥控器    求多几个试试

网友:
程序和遥控应该没有关系的。

网友:
啊 1680*1650?什么比例呀?

网友:
回楼上的   原程序是单6的   可以遥控关机   刷成现在的1680*1050就无法遥控关机了     其他独正常      比例就是16比10啊

网友:
PT361G刷了旧板程序遥控没作用,你多大屏?什么型号?发个新版程序1680X1050你试下

网友:
谢谢楼上师傅    用你的程序刷机OK了

网友:
恭喜完修 但是這個(解析度1680*1050)我沒有遇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