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7300GT 装驱动就花

楼主(2011-03-16):
昂达7300GT 装驱动就花   mats测试正常 电压也正常 做过GPU了 还是这样74也换了 郁闷了

网友(点评):
74门电路和花一点都不挨边。只要卡亮了,你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它。这种故障核心坏的可能也不大,供电不良、核心脱焊、频率过高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GPU坏了  没戏了  至少我的一块卡是这样

网友:
GPU供电不良 换一下GPU供电主要配件

网友:
还有可能就是BIOS故障

网友:
可能和BIOS有关,刷下试试,主供电电压多少?

网友:
GPU磕角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