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LXB-L715G 维修

楼主(2011-03-16):
今天接了一台联想的液晶显示器,故障是开机亮一下就黑了。根据故障,大致判断为灯管和高压部分有故障。拆机后,发现灯管和高压部分的主要元件都是正常的。只好把高压部分放在强光下仔细查看,发现有一份电感的一个脚有轻微的虚焊,把这个电感取下来重新焊接一边。机器的故障排除了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是电感有开焊了,,,

网友:
不错,观察仔细

网友:
仔细观察 就出效率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