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急!!火急!!大家帮帮忙啊!

楼主(2011-03-16):
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?联想G460的风扇 问题!我遇到一台机器!主板一开机风扇 就开始转这是正常,但应该风扇会停一下,然后再转,可我这片板子就不一样了,一开机就开始转没有停过,进系统和待机的时候一直都是转的,这样不行啊,要怎么修才能好,哪位大侠有经验告诉一声,小弟不甚感激!!
只要是笔记本应该是一开机转一下然后停顿一会,然后再转是正常,但我这台器就有问题,风扇就没有停过。

网友:
这样才好啊,。  散热好,,,就是风扇坏的快

网友:
你可以查一下风扇供电的管子是否击穿,也许这个机器是人为改成常转的,这样有利于散热

网友:
这机还没有出保的吧

网友:
你这个情况应该是人为的。正常的机器待机5V是不可能直接到风扇的。就是电路坏了也去不到风扇。一般设计是开机后的+5V 电压为风扇工作电压。你把他改为原来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是人为改成常转的

网友:
怎么都不像是自然坏的!

网友:
是不是BIOS里设置的

网友:
有空加我QQ313948486,我帮你解决,

网友:
先看看BIOS里是不是设置成长转了,如果没有那就是主板电路问题了,温控芯片。

网友:
是不是温控坏掉了呢?找份图纸沿着风扇的供电查下去啊!

网友:
郁闷, 这是别人之前改成长转了。。。

网友(2011-04-20):
不是这款机器,只要你是好板能亮的且风扇正常的主板,你和别的主板能亮的且风扇也是正常转的主板BIOS对调的话,两款机器风扇都变成风扇狂转啊,我自认为主板上的零件决对没问题,但软件问题同样的机器,BIOS都不能互串啊,互串风扇就狂转。从开机到关机一直都是这样,版主请问有没有路子指点,散热温度也不高。谢谢

网友:
是bios设置了,还有你可以刷个新的bios

网友:
如果硬件没有进行过改动的话,你可以先恢复一个BIOS出厂值试一下

网友:
BIOS里面没有设置风扇这一项啊。

网友:
IBM 的机子有的开机风扇一直转,他用的是脉冲控制风扇的转速,你看一下风扇电压是五伏吗,如是那就不正常,没有一 开机就五伏的,这样肯定是风扇控制电路出问题了,

网友:
哎,没有高手指点啊。

网友:
修过了就没保了。。。没修过你看是不是已经改成常转了。。

网友:
先看看BIOS的设置
再查查风扇的 控制电路是否改过
或控制管击穿造成的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