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跑33不亮

楼主(2011-03-16):
联想K8M800-M3主板,不亮,刷BIOS,焊桥就是跑33,从C1 C3 05 33不跑啦,显示器也不亮,有时C1也过不去,怎么修啊,郁闷

网友:
桥有问题把

网友:
看下键盘鼠标电路 我遇到过键盘无供电 和键盘鼠标 数据线不通造成跑玩内存当在那里 和循环跑的

网友:
加张显卡试试?

网友:
可能是桥有问题多半!!!

网友:
楼主,搞搞内存主供电,和上拉供电试试,和换换内存线路的电容试下。。

网友:
内存电压是多少?稳定不?

网友:
应该是桥挂了!

网友:
还没搞出来,人家不修了,郁闷

网友:
换个io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