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EDY KW300 求助

楼主(2011-03-16):
接一台同行机
故障为: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自动跑到0.13左右 有时更高 甚至可以跑到1.2A左右
(无内存 CPU )
电源表有时还会闪红灯(打表)
就这样来回的跑 不停的跑 按开关无反应
请问各位师傅给个思路吧?
小弟感激不尽!
自动上电

网友:
这机器正常待机电流为0.01A的。加电后主板3V 5V自动上来如没有就查8734A是否工作正常

网友:
自动上电?BIOS问题吧?

网友:
先弄显卡!!!这个机器显卡爱坏

网友:
看看ec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靠啊, 你这个说的明显是短路啊,
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自动跑到0.13左右 有时更高 甚至可以跑到1.2A左右
(无内存 CPU ) 电源表有时还会闪红灯(打表

网友:
这是短路,电流大的时候你摸摸板上哪些地方比较热的测测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拆开裸板还是一样
所有电容都量过了 均无短路现象
请大家给个思路吧
请问烧鸡法如何烧?能说详细一点是最好的
小弟是个新手

网友:
听楼主说的,不像短路吧

网友:
明显是短路现象,不要一直上电,可能会烧芯片,你先找到短路的电容或者芯片!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 也是闪灯

网友:
短路测一下嘛

网友:
请问11楼的那台机KW300 修好没???
我这个问题还没得到解决
请高手支支招吧 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