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鲨王865PEM7的板子不跑码 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(2011-03-16):
我想问问CPU针脚中间的电容阻值为0.02正常吗?是不是CPU坏了?
还有CPU旁边的供电模块里有几个线圈和几个MOS管电压都为0.07 正常吗?
板子现在就是能触发不跑码,我新手还望大家帮帮,谢谢了
cpu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CPU供电

网友(2011-04-16):
还有CPU旁边的供电模块里有几个线圈和几个MOS管电压都为0.07 正常吗?
肯定不正常了

网友:
测各主要点电压,开机针电压,这样大家好帮你分享
你测的好像CPU供电有短路吧

网友:
主板cpu没有供电,修cpu供电吧!!

网友:
说清楚是什么引脚的电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