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电容引起的(此处略去N个字)

楼主(2011-03-16):
今天接到一个华硕M2N68的板子,拿过来第一检查外观,OK,没有什么被搞过,一手板,嘿嘿,拿过万用表,测一下各大供电对地阻值,没有什么异常的,插上电源上电开机,量电压,首先内存供电,一测没有,其它的不用测了,一般内存供电没有,其它好多电压都不正常的

看了一下电源IC是APW7120 先量一下它的工作条件,VCC 0V BOOT 12V 供电脚没有电,打一下5脚的阻值,5欧,都对地短路了

跑一下线路,原来是12V过来的,中间还有一个贴片电容,先把电容吹下来吧,一打阻值,500多欧,原来是电容击穿了,上电供电脚终于有12V电压了,再测内存电压,还是没有,我的天啊,不会7120也一起挂了吧,从料板找了一个换上去,再上电一测还是没有,我的神啊,电压都有了怎么还不工作啊,IC也不可能是坏的吧,算了,找了个新的RT9214上去,涛声依旧,没有变化,难道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,我查我查我查 费了半天,终于我找到原因了。。。此处略去N个字,大家猜猜是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(点评):
BST端的小贴片电容,你不装的话,永远没有1.8v电压

网友:
能如此娴熟不是一天两天能到达的

网友:
楼主的 技术 真厉害 要是换了 我就 估计歇菜了 贴片电容很少有坏的吧

网友:
难道还是电容的问题?

网友:
是OCSET变为低电平啦?Q2或Q3坏啦?

网友:
嘿嘿。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哪有问题。楼主说下是哪坏啦啦!

网友:
这个板子应该不是电容坏了,应该是南桥旁边的一颗小排阻坏了,我修着板没300也有200 普片是桥 电阻

网友:
这还真不好猜。可能的地方太多了。还是你说吧。我们可以说出很多正确答案。R4电流大烧坏了?

网友:
各场管控制电压正常不?还是场管被击穿?

网友:
没上CPU吧。。

网友:
这板很容易坏桥

网友:
不就是拆了短路的电容没装上呗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晕哦,还卖关子,同意楼上的!

网友:
  又不是没见过

网友:
你换的7120还是坏的吧

网友:
厉害啊 这水平不是一天两天能达到的

网友:
电容没装上去!   我也答对了   楼主给我加分

网友(点评):
那我们都可以加分了

网友:
是不是此处略去N个坏

网友:
晕哦,还卖关子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74674-1-1.html

网友:
楼主技术精湛竟然练出了无件不通的真功夫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