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档00 ——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3-16):
机型:T42
故障:CPURST复位正常不跑码
过程:这板是用三块,拆光件的料板和收垃圾的老太换来的,目测此板显卡
北桥
南桥都有焊过痕迹。看来是老太在哪家维修店收来的。不管他插上可调电源,待机正常。正常触发跑00 。测了几项主供电也都正常,CPURST#也有了。电路问题基本排除,看来还是上家没把桥做好。此板无论做哪个桥,对新手来说都有点困难。因为三个桥靠的太紧了。此板CPURST#之后,不跑马的话,本人修的最多的是DB的桥和855的北桥。而DB的南桥是个易坏件,北桥相对来说坏的较少,坏的也基本是虚焊和BGA造成坏的。仔细查看南桥四周,发现上家把SB做歪了。难到是报价客户不修,乱推上去的。直接拆下南桥,装了个新桥上去,果然主板跑马了,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。不料却档4A 显卡。加焊了次也无效,直接取下显卡,发现掉了好几个点。如下图:

显卡边缘还有人用刀深深割了一刀,(看来是故障的。。。。。。无语中)

找到点位图打开:

除此三个点外,其余点全为无效点(地线和空点)。将这个三个用铜线补好线。第一个点连接到NB,另外割断的连接到外接VGA接口。后面两个点,其实不补也是可以的,不补的话,只会造成外接不能使用。

补好后,放上7500显卡,开始BGA
冷却后,顺利点亮。维修到此结束。

网友(点评):
不愧是砖家啊

网友:
老大问个问题呢,你那个锡箔纸是很薄的还是那种很厚的!!
很厚的一致不知道在哪里买!!
薄的 就像基地卖的那样要弄好多成!!

网友:
这样的板也能修好。。不是一般的强哦

网友:
这样的板都修好了 以后报废的板看来只能给楼主修了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板子修好也会出现不稳定现象
这也是PCB 板做BGA多次的结果

网友:
T4系列的显卡点焊盘都是很正常的事了,特别是打胶的那种

网友:
T4系列的显卡点焊盘都是很正常的事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74676-1-1.html

我星依旧 -5

网友:
学习了   学习了

月饼 -3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不的不佩服你的技术还有思路,,

网友:
料板都不放过。。LZ生意咋样?

网友:
IBM的图纸就是全!没图纸的话就没法补点了

网友:
还真是很强,配服

网友:
楼主真是高人啊

网友:
楼主用的绿漆吧?

网友:
最终目标就是这样的,一定要解决像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T42的点位图哪里有下载啊?

网友:
绿漆接线好一点,我以前没有绿漆,不好做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你好。请教个问题 ,  你做IBM  T60P的桥是怎么做的呢  我做了两个都没成功  还把板子搞坏掉了   那个黑胶是怎么搞去的呢   主要黑胶不会搞掉   谢谢了 !!!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台IBM X31max1845坏后,北桥也坏了,做后跑码,电流跳到1.01后掉到0.6,跑码卡显示显卡不过,加焊、置球都不行,郁闷中,什么问题,二修机!

网友:
思路强呀!这得要经验才能修这种料板喔。

网友:
思路强呀!这得要

网友:
LZ能不能讲下怎么去补焊盘啊?

网友:
高手呀,这样的板子也能修好

网友:
很细心也很有耐心,不过这板好像很便宜的

网友:
现在的来一刀 换电阻 电感的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

网友(2011-04-16):
这样也行,幸好有绿漆
老大的维修方法很值得学习与借鉴

网友:
楼主强呀!这种板都能搞活,谢谢你的思路

网友:
此乃牛人也!!

网友:
楼主正的很厉害,也很细心。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绿漆怎么做的好想还要什么紫外线什么的不太明白

网友:
楼主这个技术太强了,这个板子都能修好,我想问一下有CPURST但是不跑码,请问这个怎么修呀,除了做桥还有什么好的思路吗

网友:
请问一下LZ用的绝缘绿漆好用吗?没用过呢,

网友:
砸有时间搞这个了

网友:
牛逼啊,不是神人吧。

网友:
厉害,楼主维修细仔细

网友:
图文并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1-06-19):
学习了,收获颇大

网友:
太佩服你的思路了

网友:
T42 显卡不好做,

网友:
这板子现在不贵了,维修价值不是很大,

网友:
这就是技术的追求!!!

网友:
那个绿油怎么接啊 没弄过

网友(2011-07-21):
技术就是要到这种境界才行啊,别人不行的我都行。

网友:
这样的板楼主都能轻松搞定。真是佩服佩服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