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显卡的显存颗粒好坏都用那几个软件?

楼主(2011-03-16):
请问测试AGP显卡A卡和N卡各用那个软件?还有测试PCI-E的MATS软件,除了测N卡还能测A卡吗?测A卡用那个软件,新手修显卡,还请各位大哥指点!小弟在此谢了!
显卡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 还没大师出来

网友:
N卡用MATS系列,A卡用R系列,每一个都有好多种。要根据显卡型号来定,修过显卡的都知道,不需要大师出来。

网友:
讯维上有下载,要根据型号来。A卡有几种

网友:
MATS会用是测试N卡的,A卡的正在寻找

网友:
基地的显卡维修书带测试软件,A卡R6 R3 R5 N卡MATS,你买本书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