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Satellite Pro M10 PS630L 内显无显示,外显有显示

楼主(2011-03-17):
如题,外显示正常,开机后量显示屏接口,至高压板无电压;接口线路中,除有两条线是3.3V外,皆无电,断开内显屏,接口到高压板,有5V电输出到高压板,显示屏外接5V,高压能点亮,但还是无图像,无显示。LCD接口阻值都为640欧姆,无异常。
请问:
  1、此笔记本高压供电是不是5V供电?
  2、解决此问题,除做显卡BGA外,是否还有其他故障待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