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20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3-17):
客户拿来这个机器是没有液晶屏的,只有下半部分
拿到机器我通电看到电流有0.09A按开关键电流没有反应。
拆机裸板,主板外观没肝明显故障,
测开关按键没有电压,没有3V/5V系统供电,这个机器用的是max8734这个芯片V+有供电VCC没有输出VL电压,且微微发热。更换8734,通电看到电流0.03A测3V/5V出来了,按下开关键电流跑到0.18A,上内存和cpu开机,电流跑到0.22A
内存发热不正常,cpu未发热。
测到无cpu供电,无1.5V和1.05V。心中郁闷啊,这个机器还不止一个地方坏了!
翻开电路图耐心研究,这个机器的1.5V由南桥的S3#信号控制,然后由1.5V和2.5V通过一个门电路产生VCCP_ON来控制1.05V产生,看来问题就出在1.5V上了,
这个机器的1.5V电路用的是tps51124测到有s3#的使能信号。再测电感的对地阻值,居然只有0欧,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断开跳线测到是后级短路,这个电压是给北桥供电的,测到北桥上的几个电容果然也只有0欧。再测其它几个供电1.8V供电也只有5欧。这个机器用的北桥是965GM阻值不应这么小,不用说了肯定是北桥坏了。
更换北桥,哈哈!阻值都正常了,上电测试cpu供电上来。上cpu和内存,再上电。又郁闷了。电流跑到0.80A不动了。
摸cpu 有微微发烫,再摸内存,*脏话*!这么烫!换条内存再测!看到电流摆动两下,哈哈上去了!接屏再点,哈哈亮了!装机测试,没有问题了!这个机器修好了
总结:这个机器应先测短路,这样能少走弯路,能节省不少时间!

网友:
不开机,无1.5  内存坏 , ,

网友:
好经验哟,笔记本我修得太少,还得继续学习

网友:
这个本子还是蛮多的 学习下经验

网友:
难到这就是传说中的高手?

网友:
高手啊,敬佩,敬佩

网友:
是不是二修机啊????

网友:
除了CPU 大部分都坏了! 这机器没修亏本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北桥穿 内存也坏的情况

网友:
是个经验,,谢谢楼主的分享,,学习了,,我手上现在有个HP V3000 的机器AMD的,电流在0.2-0.25之间,3V5V正常,,没有CPU供电,是AMD的CPU  nvidiar 的南北桥 集成显卡  加焊南北桥,故障依就
无示波器,现在无维修思路了,

网友:
没有上半部分吗   这个机器貌似外接不显

网友:
没这么差吧我用这机器都两年多喽

网友:
965北桥上有三颗电容短是属于正常的

网友:
总结的那句很好。我们拿到板子就应该量量阻值,这个应该是秒杀的板子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是945的北桥,你见过520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赚的少点,

网友:
仁宝代工的这板子,质量贼差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自己说是965gm的

网友:
楼主修机的思路完全正确  不错的经验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