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 优雅HP540奇怪的屏现象

楼主(2011-03-17):
开机后是白屏,按住屏的背面一会就可以看到字体,但下面都是好多颜色的条条,有时屏中间逐渐变白,但用手按背面屏中间又会变好,但屏上下两侧还是好多颜色的条条,换了个屏,确认是屏本身的问题,但客户说换屏就不修了,请各位帮帮忙吧
桌面

网友:
这是屏的数据线出问题了,除非有专业设备才能修的

网友:
根据楼主所描述故障应该是屏模块虚焊,没有专门的压屏模块的机器是修不了的

网友:
那完了,看来问题不小啊

网友:
还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尝试下加焊主控制芯片,可能会好,我遇到过一个

网友:
加焊了,没用

网友:
是横线还是竖线

网友:
碰到这种客户就直接给他得了,要是返修这种客户最容易刷无赖了

网友:
屏可以修一下啊

网友:
屏坏了啊,换一片就可以了,可以换一个旧屏就可以了,便宜啊

网友:
屏坏了不好修的,再说你也没有专业的设备啊

网友:
有时候要学者推掉一些难缠的客户

网友:
要专业设备才可以修的。

网友:
这个也是G86的显卡

网友:
爱修不修拉倒,非得几十一百才肯修,不是什么优质客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