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S35 点不亮

楼主(2011-03-17):
  今天看见桌子上有太蓝色A面的明基机器,一看以为是我上次修过进水的机子!后来发现不是,然后吗我就插上电流表,开机,电流0.28,有时候0.35左右,觉得CPU没工作,然后拆机,这个机子有三块独立的板子,CPU和北桥一块,电源板一块,还有声卡板一块,直接卸了声卡板,单用另外2块,裸板上电,电流还是差不多,0.3几左右,于是测CPU供电,供电电路上的大电感是有0.9V,北桥电压1.3V,2.5V,至于南桥我真的没发现,新款机啊,三代内存,我再看看有没浸液,也没有!觉得机子是在保的,但是没序列号,没的保!我这边穷,最好的东西就是那个5000多的小BGA做桥机了!求助各位大虾

网友:
   求助    占下楼

网友:
供电正常电流很小的话,可能是缺时钟,你用万用表也可以测时钟的,你试着量量

网友:
2楼  我这个板子 北桥底下 有滋滋声  好像是接触不好  或者漏电的声音

网友:
那就查一下是否有新片不正常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