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J系列的显卡

楼主(2011-03-17):
请问华硕A8J系列的那款用的显卡是7600的显卡板,有8颗显存的。谁有这样的BIOS?

网友:
ASUS顯卡的BIOS是和主板在一起的
並沒有像ACER有獨立的顯卡BIOS

网友:
其实,ASUS的BIOS都可以官网下载.

只要你知道笔记本的型号,一般都可以下载的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