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-cr23 板号GD1A USB口不能用

楼主(2011-03-17):
SONY-cr23 板号GD1A
机器是进水在南桥后面的,3个口都不能用,插上USB鼠标是一直都认不到,插上U盘第一次时可以认到 但是拔掉再插就没反应。3个口都是一样,
供电5V正常 2根去南桥的数据线阻值500也正常,偏移电阻R250阻值正常,
过流保护芯片U27被我摘掉直连了,南桥也换了,CLKUSB_48时钟到南桥的线路正常,之间的电阻也正常,没示波器测不到波形,
有人知道还有哪些地方会影响所有的U口不能用吗?
这个是整机的图纸

网友:
usboc#是有上拉的,拆了u27应该也没问题,量量usb的时钟,条件满足了只能做桥了……

网友:
查查这个
曾经修过LE2的板子
这个电压不正常
引起USB不识别的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SBRIAS是正常的,
V5REF是3V也正常
南桥我又换了一次,
还是做完桥,第一次可以认到U盘,鼠标插上没反应,插上U盘不认得时候,供电正常,两根数据线一根是2.2V 一根是3V,想不通是什么问题,300块得大活,硬是修不好

网友:
USBCLK到南桥了吗?bios刷一下试试,很多问题是bios引起的

网友:
dos下usb正常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进PE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看一下供给南桥的vccusb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正常的是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