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w2207不定时暗屏

楼主(2011-03-17):
我有一台HP W2207  22寸液晶显示器,一开始的问题是不定时暗屏,一秒后又正常了,之后又暗屏反复这样,电源灯正常亮蓝色,冬天天用没问题,最近天气回暖了才出现,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个人把高压瓷片电容拆了就好了,我也这样试了一下,拆了4个之后,屏只能亮一秒,按开关关了之后再开还是只能亮一秒,后来把高压瓷片电容又装上了还是这样,感觉高压一体板有问题换了通用一体板之后可以正常使用,但在使用过程中按开关关掉,屏幕上会白一下闪一条水平的白线,位置每次都有变化,如果一直点亮没问题,正常关电脑也没这现象,这是什么问题啊,现在是这通用一体板装不上我的外壳,强行装上,板子会有点变形使用时屏会一闪一闪的,要把板子往一边压一下才正常,原来的板子电压我都量过都正常,不过整流桥上的两个二极管被我拆坏了,可以用普通电源里的二极管代替吧图上画圈的位置,一个是SB1040FCT 还一个上面有字是SP1050其它字看不清,这2个型号的我这买不到

通用板按开关后闪白色和白线是什么问题

原配的板子大概是哪个部件有故障啊,电容没有鼓,电压量过也正常

网友:
驱动板换过没有,有可能是驱动的事

网友:
测量一下开启信号是否连续
    如果正常重点查高压板

网友:
开启信号也正常

驱动板没换,没换高压一体板之前关闭没有白屏亮线,应该不是驱动板的事吧(断电时白屏和白线只闪一秒)

现在就是想把原来的高压一体板修好

网友:
这款显示器灯管容易开焊

网友:
你把屏线换了试试。我有遇到过。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把屏线换了试试。。我有遇到过哦

网友:
两款一体板电压一样吗

网友:
用外接4条灯管的办法,,区别故障部位,这种故障,也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,,!!
用外接高压板点灯工具,配合维修电源,测试每一根灯管的电流是否一样!!

网友:
灯管已经换了,换的通用高压板又发现开机3秒白屏,然后正常,关闭电源闪一秒白屏和白线还是老样,不过可以使用,不知会不会扩大问题

我发的图上位置的二极管能可以随便找个代替吗(好像是这2个 SP1040C    SB1050FCT)

网友:
这款机型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部分有两个:一是高压部分,灯管没加热缩管,二是屏线,接触不良会导致白屏或黑屏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