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长城M932 MCU程序

楼主(2011-03-17):
驱动板 板号为CQC03001007960,芯片为tsum1pfr-lf,哪位大哥有,支援一下,谢谢
芯片
板号

网友:
tsum1pfr-lf?请写全芯片上的标示和着机器的具体型号,最好上图
另外,这芯片貌似MCU和控制芯片一体的,而且EPROM也集成在芯片里,你打算怎么擦写?用什么工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