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L1005

楼主(2011-03-17):
请问下基地朋友怎么才能把931BW程序刷进25L1005,或买什么转接座,我用平时用的8脚座根本刷不了,芯片有点小哦.....急望朋友们支招........

网友:
有两种方法可以烧录,1.在线烧录, 用液晶程器通过VGA线连接驱动板,运行软件ISP烧录, 2.离线烧录,拆出MX25L1005芯片,通过转换座, 用通用编程器进行烧录

网友:
可以通过vga口刷

网友:
应急就焊8根线咯,否则就重新买座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