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脑主板845,有5块都是跑B0

楼主(2011-03-17):
科脑主板845,有5块都是跑B0,有2块用力从左往右压内存中部不放开机能正常跑完所有代码。高手们指导指导。
主板

网友:
排阻坏了吧?!量量看

网友:
检查一下内存的针脚接触是否完好。。。用洗板水刷洗一下槽子。

网友:
都试过了。应该是要换槽,但没有锡炉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