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3-17):
我有一个硬盘,随便怎么装系统,格式,分区重起过后恢复到以前一样,太老火的,我都要疯了,请高手帮帮忙!!!!!!!!
硬盘

网友:
把主引导 从新 写下看看

网友:
没PC 3000你搞不定的

网友:
原因多了,写电路故障有可能

网友:
还是有PC3000吧,估计可以

网友:
你这个是只读故障...没设备就算了...三星比较容易出这种问题...

网友:
没遇过这情况,见识见识到了~!!

网友:
请问楼主是否是三星的硬盘,的确三星的硬盘就会出现这种问题,是写字头坏,一般提数据要换头的

网友:
呵呵,我也是刚见识这个现象。希望老手教几招。以后遇上了也好有个方法。

网友:
没有遇见,

网友(2011-04-16):
有还原卡吧?

网友:
没见过 高手都到那去了 提个意见啊

网友:
低格尝试了吗?

网友:
传说中的只读盘,呵呵

网友:
清零试过了吗??

网友:
有意思 关注中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