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待机正常按开机键就掉电

楼主(2011-03-17):
请问各位高手   我接到一个  ibm X31 笔记本。 故障现象是:待机正常5V 3v  1.2V  1.8V 都有,  按开机键的瞬间就掉电,电流表的指针没有一点上扬的动作,待机时电流表的指针还有一点表示,大约是0.05A ,当按下开机键的瞬间电流就回零 ,待机电压全没有了。也就是所有M电压都没了,我也查了B电压 没有明显短路的,我就没有思路了,请高手指教,谢谢

网友:
先补焊北桥电感

网友:
先查开机电路,开机芯片工作条件,及南桥

网友:
换1.2V电容试试

网友:
林夕1 -5

网友:
主要是待机电压的后是否有短路,这种情况后级短的可能性是最大的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可能前级有短路或者电压没出来。保护啦

网友:
3 5M的滤波电容查一下

网友:
谢谢  我都查了  没有发现后继短路 还是没有解决 郁闷

网友:
换电容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换电容如果不行的话,就换个南桥试试!南桥和IO  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!

网友:
应该是后级有短的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哪里的电容啊?

网友:
手里刚好有一个 也是这种情况 ,没有思路。。

网友:
经验不足、无奈也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