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OFFICE2007问题,请教

楼主(2011-03-17):
OFFICE错误:H:\\Enterprise.WW\\OSETUP.DLL digital signature does not validate or is not present
自动播放(或者运行SETUP),直接提示这个(H盘是光区)
office

网友:
2007好像有有补丁,你下载下安装一下试试

网友:
2007我遇到过 他本来是07的 后来我装03的 结果07的打不开 超郁闷 后来又换回07的就可以了 不过07的是下载的 呵呵 没出现楼主这个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文件丢失了,系统读取不到报错~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07盘不行,谁有保准的07下载地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