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没CLK怎么维修啊!

楼主(2011-03-17):
望高手分析。。。
cpu

网友:
你 找到时钟芯片 哪里修呀, 时钟供电, 看其他各路有没有 输出, 晶振,

网友:
查下时钟芯片正常不,其他的地方有没时钟信号。如果只是单独CPU没有,大多数北桥出问题了。CPU的CLK是北桥给的

网友:
先确定只有 cpu没有,还是都没有。
如果都有没有先查查clk芯片,

网友:
先查下时钟芯片。看看是否输出了时钟信号。

网友:
CPU没有时钟是和北桥有关的,查北桥吧。

网友:
先查清楚到底哪些时钟有哪些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