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30超级怪问题真正的千年一遇

楼主(2011-03-17):
    客户拿来来一台D630故障是开机没显外接花屏   这台机有显卡通病然后就直接做显卡  做好后外接正常原屏没有显示,屏被别人修过,我就用D620的屏可以正常显示了,这样我就可以确定显卡做好了,但是D630我点进屏也是正常我真的晕了 。。。现在我把机装好了一个更怪的问题又来了  我用外接显示器进了系统后原屏也有显示了  没进系统是不显示的  进了系统后外接不接也可以正常显示了  但是如果不用外接带进系统的话怎么也不会显示  求各位兄台救救我吧 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:
你看看屏线 是不是 有  I2C 的 通信信号线, 有的有,有的没有, 如果有,应该是  没有返回的 信号,这个信号进入显卡的, 就像 外接VGA ,如果你插上 ,通电,笔记本就知道 外接了显示器,是因为这个信号 有返回信号, 给显示器和液晶屏 刷程序就用这个线,    显卡没有接收到 内屏 返回的信号,以为没有内屏,所以 不输出, 进入系统后,就不需要这个线了,都能输出 , 你明白了吧,  不是屏线,就是显卡没有做好,要么挂了

网友:
多半你的显卡没有做好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怎么用D620的屏又正常  原来的屏码片以前别人修过装反了  这种问题和码片有关系吗

网友:
有关系,没有码片屏是不能工作的。

网友:
原来的码片是S24CS02A换一个一样的还需要刷程序吗  想去买个回来

网友:
可能是屏码片挂了或者因为被人装反造成了ROM丢失

网友:
楼上兄弟买个一样型号可以用吗

网友:
重做显卡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