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判断笔记本不充电是主板问题 还是电板的问题
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11-03-17):
如上题 首先排除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。 怎么测量 判断 是电池板问题 ,还是主板充电芯片坏点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 看具体故障, 是 插上电池不开机,还是插上电池掉电,还是 插上电池 外接关闭,还是电池不充电, 还是 电池不放电,

网友:
量一下电池两端电压   看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