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能认到设备不能使用的维修

楼主(2011-03-17):
    昨天来了三块一样的无牌子的915主板,故障同是io损坏...到今天测试的时候发现usb居然用不了!
   插u盘bios里面认不到,系统里面可以认到但是装完驱动认不到盘。。插鼠标和键盘一样用不了。测了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都在500欧,供电来自红色5v...bios资料找不到,请问各位兄台有何见教?

网友:
要不你拿一块主板开刀,重做南桥试试

网友:
以前有一块换南桥好了。

网友:
重做南桥试试

网友:
USB的线路是直通南桥的,换南桥

网友:
供电5V正常   就杀南桥

网友:
供电阻值都正常啦,多是南桥的事,要不你测测接口的排阻电容保险什么的,像您这种大师级人物,应该难不倒噢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见天把其中一块加焊了南桥,系统里面也认不到usb设备了。。。。呵呵,不管它啦,反正是学校的电脑。一般也不让学生使用usb设备,要用的话叫他们去买转接卡去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USB引脚定义:
         (1)、1#供电5VSB或VCC;      (2)、2#3#数据线;
         (3)、4# 接地线。
      3、USB接口维修方法:
         (1)、测5V供电;
         (2)、测数据线对地阻值,误差在5Ω内;
                (在USB外围电路电容无漏电或电感无Open都属南桥坏)
         (3)、时钟48M有无送入南桥;
         (4)、接口有无损坏;(可放在第一时间)
         (5)、CMOS设置;(可放在第一时间)
         (6)、SB坏(比率高)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听详细的  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