征集关于CCFL和INVERTER0电路分析资料!

楼主(2011-03-17):
看了这么多天大家各自的维修的中的问题,我发现其中很多人在分析电路中都卡在了高压背光系统上了,遇到CCFL 和INVERTER0有可能有问题的时候,大家不是用外接灯管测试,就是用通用高压板点灯测试,而对CCFL和INVERTER0本身好像束手无策,一是因为高压电路测量工具少,无法直接定量分析测试,二是大家对CCFL和INVERTER0的工作机理以及电路分析都局限在定性分析上。结果造成原本是CCFL INVERTER0的问题却含含糊糊无法确定,给原本简单的维修造成巨大的麻烦。
原想查找资料分享给大家,但是找了很久就没找到这方面的详细的东西,因此想小小越权一下,征集大家手中的资料共享一下,在这里俺先有礼了。

网友:
名词解释
CCFL:全称是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的简称,中文名称:冷阴极荧光管
INVERTER0:DC/AC逆程高压电路的简称

网友:
只要版主不反对,俺天天顶这帖子,希望有爱心的高手,献出滚烫的爱心

网友:
这帖子应该删掉

网友(点评):
支持!!呵呵 原因自己分析

网友:
是何道理删掉?

网友:
只能知己找对应升压芯片的pdf自己分析了,个人认为,大多数是灯光负载不均衡引起的
维修起来也不是很难,我一般都不换高压板,修的都是原板

网友:
我对一直以来论坛帖子上换灯管、代换通用高压板的内容有疑问,不同直径长度的CCFL灯管点亮电压、工作电压、工作电流不相同的,大家在代换过程中都是怎么调整通用板,使之工作在CCFL灯管允许的状态下的??
特别是空着的灯用高压电容短接,这一说法,既没有具体的容值,也没有相应的措施去掉空着的这一路的保护电路的方法,我十分疑惑,这样做返修率不高吗?

网友:
请师傅们 白忙中抽空解答一下 谢谢了

网友:
换灯管都是使用同尺寸的 长了装不上 短了光不满 同尺寸的工业量产技术标准是相同的 不存在高压板不适应的问题 除非换上的是歪货 至于四灯改双灯又不换板去保护 我们从来不这样维修 这个作为应急处理还说得过去 保质维修就不能这么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