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61不充电 求解,在线等

楼主(2011-03-17):
CQ61 板号DAOOP6
原先问题是用DELL的适配器用了段时间,造成后来开机不触发了,刷了BIOS解决了。但装机后测试,电池可以放电,但不能充电,当时因为电池可以放电所以没有注意到充电的问题。现在电池电量放光了,用原装适配器进系统,插电池时,系统里也只显示交流电源,不是显示充电中,但开机会报警提示电池电量低。说明还是认到电池了。充电芯片是ISL6251A 19和20脚的CSIP和CSIN电压都为19.38,没有电压差,换过电阻,电压还是一样,这个电压会有问题吗?
1和15脚都有5V供电,DCIN 19V,ACOK# 0V,3脚EN有1.16V,REF 2.5V,2脚ACSET有2.16V,但图纸上说Setting the Vin min to 12V  For ACSET 1.26V,但我相连的电阻拆了量了也正常,10脚ACLIM有1.8V,4脚CELLS有0.5V,9脚CHLIM没有电压,这2个信号都是EC发过的,EC之前有换过。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
顺带求问:4脚CELLS、9脚CHLIM、2脚ACSET、10脚CHLIM都代表什么意思

OP67_090203-2100 LIST-FOR DXF.pdf

网友:
电池坏了吧。电池有没替换过呢,先排除电池好找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电池可以代换,充电管控制级电压都没电压

网友:
最新进展,更换了6251,还是不能充电,19脚和20脚没有电压差,7脚就没有产生电压,换掉了精密电阻,2个电阻,偶合电容,还是没有电压差,但接上适配器后几秒,电压从19.4降到了19.32,充电管的控制级在这个时候电压从0.5升到了2.89,再过一会电压又回到了19.4,控制级电压又没了。适配器用的是原装的CQ40和4416S的,情况一样,网上定了2个适配器,问题也是。后来看了篇例子,说EC带程序会导致不充电,换回原来的EC,电源灯一闪即灭,刷了BIOS后解决,但好象是插电就自动开机了,但不显示,插电池仍不充电。这机器看来卡死在这里了,机器也拖了很久了。难道最后结果又要像之前的明基S31那样忽悠客户不用电池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还是先找电池测试哈。KB3926应该是好的了,不带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