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eston G41V

楼主(2011-03-17):
能开机无显,供电正常。跑码D4 D9 E1 E0都有过

网友:
BIOS刷一下,

网友:
对你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VGA RGB对地阻值正常,桥供电也正常,BIOS没有刷过

网友:
还是试一试刷BIOS先。

网友:
VGA RGB对地阻值正常,桥供电也正常,BIOS没有刷过
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74763-1-1.html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

网友:
先刷BIOS  不行再换个 I/O   最后在搞桥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座虚焊了

网友:
从跑的码来看没有检内存,我也估计先搞一把BIOS。1是我从坛子上买的编程器没有到我手里,在路上。2是在保内所以我发还上面了。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