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谈东芝M200 换NEC电容

楼主(2011-03-17):
看到网上同行取这个电容的经验,我也谈谈我的做法,开始那个坏的电容反正是坏的,直接用热风焊台吹就可以了,表面上那个东东很快会起泡吹坏。放心,下面的不会坏的,然后用摄子挑一下上面的东西,下面的两边的焊点用烙铁弄掉就可以了。然后用烙铁加有铅焊锡丝清理焊盘。最后在超级电容两端上有铅焊锡丝,弄到发亮就可以了,然后放好上BGA台。180多度看到锡化了就关火,根本不用担心会把背面的CPU弄虚,甚到都不用锡纸包什么,因为这个板上是无铅板,上面元件要到220度左右才会化。很好弄的。

网友:
以后遇到了再试试楼主的方法

网友:
我用烙铁直接铲掉

网友:
直接加两个220的电容就好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两个电容太少了,至少也得4个吧

网友:
我不赞成LZ取电容的方法,我每次都是用刀片把电容一层层拨开,最底下加点锡,刷点助焊剂,就轻松干净的取下来了。风抢吹就不怕CPU坐虚焊吗。

网友:
风枪加烙铁直接干就可以了!

网友:
其实那个大电容根本不用去管它啊,我的办法是,直接在它的反面,CPU座旁边加上两个大点的电容,在其它料板上取CPU旁边的电容直接移植过来就行了,容量最好大一点的330UF的。不过要做点小手术,就是把主板用刀片刮一下。板上留的那个焊点不能直接焊的。做得好,看上去会像是原装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把NEC的电容取掉加电容,是在东芝板子上有两个预留的加电容的位置上加两个电容,这个板子在支架底下有两个位置,可以把支架剪掉一个小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