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mhdd检测全是绿色呀

楼主(2011-03-17):
今天一客户,华硕笔记本,开不开机,怀疑是系统问题,先保存c 盘资料,然后做系统,进PE打不开我的电脑,硬盘mhdd检测全是绿色呀,这硬盘有救了吗 ,数据是不是找不回来了呀。

网友:
绿色不算坏道 的,只是很慢罢了,理论上讲数据可以找得到的。不过为了安全还是换新的好啊!!

网友:
说不定低格下就好了勒

网友:
硬盘可以修复的,你把重要数据弄好在说吧,数据为关键,然后用软件把硬盘低格一下,格一下有可能就好了,你试试吧,不然你就拿去保修

网友:
绿道数据是可以找回的,可以挂到其他电脑上找资料
如果是比较老的电脑,硬盘估计是没得救

网友:
全绿不是盘体的问题了,是固件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没遇到过!

网友:
说到低格,你们都用哪种啊,现在的盘那么大,一般的工具不认啊

网友:
看了这么多的回复  觉得8楼才是正解

网友:
八楼的讲的不错啊,可是你还没有给出方案啊?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啊?

网友:
是不是以前修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