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三星R50的疑问求助

楼主(2011-03-17):
有个三星R50的疑问求助
如下图:
开机触发脚KBC3_PWRSW按下后,触发3个脚:H8S/2111B的11脚和2脚、SMSC_EMC6N300的21脚。H8S/2111B是开机芯片和键盘芯片,而SMSC_EMC6N300只是温控芯片,可为什么还要触发温控芯片,我就不太明白了,如果SMSC_EMC6N300不是温控芯片的话,那他又是什么芯片?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迷津,谢谢!

三星

网友:
KBC3_PWRSW*在到EMC6N300后温控正常会发出 KBC3_THERM_SMDATA和KBC3_THERM_SMCLK到H8S,而后H8S发出KBC3_SUSPWR

网友:
这样控制的很少见。认为二楼的版主分析的很有道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版主,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,如果没有EMC6N300,此机会不会就不触发了,或触发就掉电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知道你是搞研究还是在修机器,2楼也大致说了。不知道你的板子,按开关产生P3V-AUX跟 P5V-AUX没有。KBC3_SUSPWR就是开启3V 5V。图纸不是有个大概时序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至于这个温控是否参与触发,可以在KBC3_THERM_SMDAT跟SMCLK上测。我觉得应该是KBC3_SUSPWR产生后,温控的SMDAT,CLK才跟H8S交换数据。因为温控的供电时3.3V-AUX。而这个供电时KBC3_SUSPWR控制。不知道对与否

网友:
我觉得,本本硅谷分析的有道理,但是H8在收到温控发送的两条信号后不是发出来了KBC3_SUSPWR,而应该是这个信号CHP3_PWRBTN*,这个是触发南桥的,然后南桥发送CHP3_SLPS3*,信号给H8,然后H8再发送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,KBC3_SUSPWR,KBC3_VRON,这是个很复杂的过程,总觉得这样设计电路,多此一举,没有什么优势

网友(点评):
三星有的机器不要南桥也能开机

网友(点评):
没有认真看时序

网友:
我不是搞研究的,但我想知道有关维修更多的知识,虽然有时对维修来说没有什么大用,但我还是想了解,谢谢以上朋友的解答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觉得 你可以把那个芯片取下 来在看看   给我们个答案

网友:
此地
路过!

cqlgdn -10 灌水的惩罚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好的,试过一定回答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culgdn说的在理,好运2010的话,有待考证,继续关注楼主,期待最终结果。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是错位的  应该是2楼那样的理解才对 三星的电路设计有些独到的地方还是值得研究的

网友(点评):
谢谢指教,望多多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