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份图纸,现代H2600

楼主(2011-03-17):
各位大师帮帮忙,谁手头有现代H2600液晶电视图纸麻烦上传一份,小弟在此不盛感激!!!附主板图:

网友:
这个可怕基本都没有,少数人修这个

网友:
这个是驱动和视屏电路在一起的吧

网友:
有程序就不错了,还图纸。。不好找

网友:
已经修复!总结下经验:此机是用户被摔,后有声音无图象。前天已拿到本部维修过,本部拆机在装好试机,竟然OK了!心想:嘿嘿,拣了个死鱼!收了50块让用户扛回家了!今天用户又扛来说回去又坏了!郁闷啊 !在次拆机试机,黑屏!心想,被摔的机不就是虚焊而已吗?咱就补焊!先焊主芯片,试机,屏幕闪动几下又黑了!,试着拍两下无果!继续郁闷中!!!在次把主板,高压板,电源板全部仔细检查补焊,试机,还是黑屏!!!唉!要不是收钱了的话真叫用户换板了!在仔细想:开机信号能动作了应该屏灯会启动的啊,检查高压驱动信号,有2条线,不确定是哪条,开机测试:第1条开关机都是0V,第2条开机后在5V掉到2V,待机也是2V。检查第一条信号线,开机后从主芯片发出低电平信号经过个驱动三及管,待机输出高电平,但是第1条信号线不管是在开机还是待机都是0V,在检查主芯片到三及管间还并有个4.7K的电阻,电阻另端接5V电源,试着在线测量,接近短路!把电阻拆下测量,阻值正常,在装回在线测,嘿嘿,阻值也正常了,开机试机,图象出来了!嘿嘿!附凶手图:(言语表达欠佳,见笑了!)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高,学习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