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修DDR1不亮的内存需要什么主板?

楼主(2011-03-17):
   修不亮的内存用的主板,我看论坛里师傅都说用865GV的,我现在有华擎845GV和848的主板,还有个硕泰克865GV不带AGP插槽的,想知道这3个板子都可以测试不亮的条子吗 ?

网友:
最好 带独显插槽的 如果内存是坏的 很可能花屏的

网友:
865带独显插槽

网友:
最好是找865GV上775针CPU的,也可以昂达865PN,这个是478针的,但还是775针的好使,我用杂牌的,V星的都很好用

网友:
俺也是用的865GV上775针CPU的杂牌板子,非常好用,不过必须要上独立显卡才好测!

网友:
什么板子都成,只要不用坏的板子

网友:
现在PCI的 显卡事古董了,不好找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