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6320 怪毛病

楼主(2011-03-17):
我有一台HP  NX6320  怪毛病    开机正常  就进系统时候显示XP自检后就 不动了,  就是说看不到windows的进度条,在windows进度前什么都好的,换慢装系统和ghost都不行,像死机了 但是我确定没有死机,  换了硬盘、内存 cpu     刷了bios 都不行,问题依旧  求高手多多指教啊   救命咯~~~~~~~~

网友:
除了硬盘,其他外设全干掉,最好裸机。
南北桥是什么的?
觉得桥的可能性大点

最后,黎总,猜猜我是谁。。哈哈

网友:
桥的问题最大

网友:
可能南桥有问题。

网友:
最好先裸板查

网友:
桥的问题大!

网友:
  如果不行,就直接做南桥算哒。

网友:
亮机的机器,都要注意,搞的不开机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把  南桥从新   值下球 ,,,,

网友:
我测试的时候就是裸机啊,我是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能,没有到一定的程度最好不干大器件,看来只好干桥了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jiji0105,是那个啊,怎么认识我呢,说吧

网友:
我上次遇到一台也是惠普的,型号和你不一样,是hp 520 的好像,是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