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6000触发保护

楼主(2011-03-17):
接机故障为按开机键电池灯闪烁几秒就灭了,接上恒流源待机电流0.02A触发后电流变为0,松开按键回到0.02A
在基地查到此机型MAX1987容易虚汗,心想不会捡到条死鱼吧,三下五除二把主板拆出来,打各电感均无短路,还是直接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吧,加焊后通电,妈呀,5A这么大的电流,呀呀…这么倒霉哟,测得Q1014和Q1015击穿了,换上后不短路。把MAX1987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。
通电测试:3V  5V  正常,L4003为1.2V,L22为2.5V ,  L25 为0.1V,   L27为0.7V.待机下1.2V没有吧,怎么跑出来的?触发测得1.2V和2.5V为0V,松开马上回到1.2V和2.5V。没思路,查不出哪里保护…望高手指点指点

网友:
你这应该是信号保护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,原来北桥短路了。量到+1.5S对地了,查到北桥挂了。此板也不贵,叫客户换板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打各电感都无短路么?怎么1.5V短路了?

网友:
加焊完大短有点意思

网友:
打L1025没短,经Q6转换为+V1.5S对地了…

网友:
做北桥也不贵呀

网友(2011-04-16):
学习,会不会是连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