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从没待机修到FF到维修结束

楼主(2011-03-17):
修好一台故障复杂的机器,拿出来晒晒!
今天接到客户一台T42的机器,不加电,插上电源有0.1左右的待机,肯定有短路。拆开一看,在ADP3806旁边有两个电容之间有锡珠,清理掉以后待机为0.0,没有待机,测3V5V没有,怪不得没有待机,查1631的工作条件-SHDN有3V,主供电只有2.5V,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芯片坏了给拉低,一种是本身供电不足,于是把22角翅起来。再测供电有19V,于是走入了吴区,以为是1631坏了,马上订了一块芯片。三天后芯片到了,换上去故障还是一样。晕了,会不会是订的芯片有问题了,不大可能,不可能故障一样。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嘞,于是往供电上面查,查到R523时发现了问题,R523是一个10欧的电阻,但现在测了有700多欧,怪不得,原来是供电不足把电压拉低了。找来料板,换上,测得供电正常了,再测3V 5V,还是没有,而且1631还发烫。怪事,不想再换芯片了,再测一下条件,当测到21角的时候只有3V,正常情况下应该是5V的,肯定是后极有短路,21角是直接给U51也就是1845供电,那肯定是这芯片有问题,直接更换了1845,上电待机0.03。正常了,3V5V1.8V1.2V都有了。哈哈好了,开机试试,按下开关没有反应,开关电压能接低。就是不触发。晕了,再慢慢的查吧。在南桥的RTC _WELL 和SUSPEND_WELL 电路正常工作时,发出SLP_S3#、SLP_S4#高电平给PMH4,此时PMH4 真正处于待机状。测PMH4第20角没有电压,南桥没有发信号过来,怪不得不开机嘞。南桥坏了吗?还是再测测吧,先看3.3v电池电压,没有电压,换一块电池试试。电压正常了,为什么电池会一点电都没有嘞,是不是有短路的当查到R250时,一头有3.3v另一头只有0.5v 对地只有40多,这条线是直接进南桥的,现在可以肯定南桥坏了。直接更换一块,换完以后开机,能点亮,但跑FF,NO,NO,NO。还不是只有再查,各路供电都正常,因为跑FFCPU还没有开始工作,查一下有没有CPU复位,没有复位,再往上查,南桥也有发出PCIRST,那肯定是北桥这一块有问题了,上假CPU测北桥到CP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值,有几路不通,有三种情况,一种是CPU坐子虚了,一种是北桥虚了,最后一种是北桥坏了。首先排除CPU坐子虚的可能(假负载正面和主板背面是通的),加焊北桥试试,还是一样,那就只有最后一种北桥坏了。订了一块全新的,换上以后阻值正常。通电试试。还是FF,靠,测有CPU复位1.07V,换一块CPU试试还是一样,要风掉了,在准备要放弃的时候,把南桥和北桥旁边清洗干净准备还给客户,再试最后一次吧。上电跑码了FF--39--52--60亮了。心喜,把屏接上,好了。哈哈,难道是因为没有清理的原因吗?管它嘞,只要搞好就行,试了几次都是正常的,装机吧。。

网友:
修主板,就要保证主板的清洁,不要增加不 确定的因素!

网友:
LZ用的啥焊油?

网友:
LZ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

网友:
常用的桥和芯片楼主应该多备一些,以备不时之需,思路很好

网友:
思路不错,要是我的话坏这么多的东西 早放弃了

网友:
楼主强人,看来对t4的机器还是挺熟的!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,对t4的机器挺熟的啊

网友:
晕,南北桥都干掉了,能收多少钱呀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真是人才啊!

网友:
一波三折哇!

网友:
读了2遍才能明白,谢谢再来

网友:
我关心的是搂主能收多少钱呀,换了这么多的零件!不过思路挺好的!

网友:
呵呵 今天我就碰到一会 不过我是修好机器后想清洗一下板子,就用洗板水把南桥附近清洗了一下,晾干了开机呵呵问题来了,电流上到0.5左右不动了,看电流是不过内存,插诊断卡CPU竟然不跑码,呵呵 啥也没动啊就是清洗了一下,见鬼了,拿风枪重新吹了一下,晕这下更糟糕,直接不触发了,不太信见鬼了,重新加热吹了下,呵呵跑码了就是总不过内存,就就清洗过南桥附近,怀疑洗板水进南桥下面了没吹干,直接上BGA重新跑了一下,呵呵呵搞定  。这次长记性了,以后没事不能清理。真怕了,好不容易修好的板子,别再砸手里。

网友:
你可以直接拉16V过去给1631

网友:
维修思路丛没有到3V 5V 到开机显示,丛中学习了T40维修的基本思路,修到最后把主板洗了就好了,还真有点意思

网友:
你这板子修好了收多少钱啊?

网友:
呵呵,正准备放弃就好了,真不容易啊。。。

网友:
是啊这么麻烦,收了多少钱啊?

网友:
如果你的目的是修好机子,而不是玩电路、玩图纸,那么机械、清洁方面的事宜必须给与优先关注。这也是职业维修者的基本素养。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啊

网友:
坏的地方也太多了吧,你收了客户多少钱

网友:
修了这么多地方,收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