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V3500声卡问题.

楼主(2011-03-17):
今天接到一老 客户的机器,检测到有桥虚焊且有根内存坏掉,上BGA后,亮机,不认硬盘,换了硬盘做了系统,进去后声卡驱动没打上,这个声卡貌似XP系统下很难打上去,官网上下不到,只好在网上搜索了装驱动的方法,搞完之后,右下角的喇叭出现了,但是没声音输出,耳机里有声音,到这有点晕了,怎么这机器这么多毛病.是不是驱动弄错了,也会出现此类问题,关键是没在官网上下到驱动,别的网上下的不塌实,客户由于时间赶得着急,就没在继续弄了.请问师傅们有没遇到过类似的机器故障

网友:
是北桥,南桥,6100桥6150桥还是67MV 桥没说清楚吗。

网友:
那就换个喇叭撒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客户过来修机器,一下坏掉那么多东西,客户有事比较着急,就没换喇叭了,再说一下子坏了那么多东西,在网上帖子说,声卡驱动错了的话,是不是也会出现,耳机有声音,喇叭没声音的现象?

网友:
以后这样的帖请说明情况在发,强烈建议版主审查,

网友:
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一般不是声卡的问题。你查下声卡的图纸,这个线路 不复杂的。

网友:
是的,驱动不对,这款机器限制用XP了,还是换到VISTA或者win7吧

网友:
使用驱动精灵看看

网友:
HP的机器声卡驱动有些特别  你到官网找一个试试啊

网友:
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都打过么```

网友:
来学习,新手,多多关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