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2R-FVM/VP/S

楼主(2011-03-17):
上午起床,好好的太阳,走路上街,经过一同行店,就走进去逛逛,顺便问问老板有没有报废板子,我回收.因为老板是认识的.老板说刚好有一块,拿起观察,看见南桥管子和三端稳压器被更换过...ATX电源插座被焊过,内存旁边1电解电容被焊过,就问老板,这板子咋回事...老板说南桥管子和三端稳压器我随便弄过(他不懂修主板,只修显示器),ATX插座我以为是虚焊就加焊了,那电容也是..说开始不通电,换了三端稳压器和南桥管子就能通电了,过没多久又点不着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...我们这里比较偏僻,修板子的费用一般是60-100,买废板子价格也高,一般是30-50,当然零件多数都需要淘宝发货,这县城没电子铺的(显示器电视的就有).因平时给老板修东西都算的比较便宜,他开价40,我说35,他说好,几块的不去计较了.(因为他修不了,所以迫不得已卖给我)
拿回店里,上电触发开机键,无反应,不过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是亮起来了.既然有灯亮,但触发不了,(在老板店里说后来点不亮,我就注意到了电池没有)换上一颗电池,再触发,亮了,诊断卡显00,接着测试三端稳压器,输入脚4.5V,输出脚2.5V,明显比电池3.0V还低,二级管要3.3V高过电池3.0V才会接替电池对南桥的工作CMOS电路,高不过,怎么触发呢...二级管都不向三端稳压器开放了.然后再测南桥管子,输出电压为2.2V,高呀...问题出来了,肯定是他乱换型号管子,导致电压都不正常了.目测三端稳压器,换的管子与CPU等的场效应管同种的,北桥换的管子也不是一样的.在料板上拆了个三端稳压器换上,再把南桥管子取下换上与CPU场效应管一样型号的.再次开机,诊断卡还是显示00,检测三端稳压器输入脚5.01V,输出3.3V,南桥管子输出1.7V,CPU下管输出1.12V,内存0.5V,SPD0.89V,网卡3.3V,时钟3.3V,各晶振电压与对地阻值都正常.那看来问题就出在内存附近了.测量内存电源管理芯片,输入5V正常,对地正常,输出1.8V正常,内存供电管,1.8V有输出,内存排电阻,贴片电容等都正常.0.89V 1.8V,最后在想会不会是哪里线端了,(昨晚刚修一块精英不过内存D4,断线问题.)不会这么巧这快也是吧.然后就观测内存附近,看有没有断线的.打AD阻值都有,北桥就没问题啦...看着看着,看到ATX插座,那老板加焊的焊功可真是.....再看电容,发现一脚中有个小孔,哦,原来问题出在这,被他加焊给加嘘了.开焊台,再次加焊.
上电,OK,00-xx-xx-xx-xx-FF 搞定.40块赚了一块940 DDR2的板子.

网友:
被你捡便宜了

网友:
呵呵 不过在县城一些地方,价格还可以的报的起来。
在大城市的话,一个比 一个低。 维修难做了。

网友:
呵呵 细节决定成败啊 恭喜楼主了

网友:
在城市学习好啊,多人做维修就可以多向人请教,板子数多了经验就更多.
在县城要修板子不容易呀,零件那么缺,搞维修的也就那么一两个真正会的,遇到修不好的都没人请教,板子数不多,一天也就可能平均最多一片,为求技术不落后,不断进步,也只能是不断开书看论坛了.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二修板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