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物主板 不过内存

楼主(2011-03-17):
      主板型号 I945LM4     集成显卡                故障 不亮:              主    478阵CPU   ddr2 内存    带 SATS接口两个     并口1个     NB:0682945GC      SB:NH82801GB        IO   ITE8712F-S' 现在主板上 2.4的U     诊断卡代码:D5 D6 E8  E9  有时候跑2A  前面还有几个闪的太快开不到 !
下面附这个怪物的照片

网友:
就说的这么点东西,谁也帮不了你,你首先要把电压 时钟 复位量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上次也修到过一块这样跑乱码的板,刷BIOS没好,后来换IO就OK了。

网友:
内存电压核心1.9V 系统总线 3.3 时钟1.1V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吗,客户送来说是没有声音 我测试着 是不过内存。。。你修过这个换IO好了吗

网友:
刷BIOS就应该OK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不跟你一样,但代码跟你差不多,你先刷BIOS啊,再换IO试试,再不行打内存的AD阻值,

网友:
你试着使劲压着 北桥试一试

网友:
换个内存,不行再刷BIOS,

网友:
故障也有可能出在北桥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可能是BIOS资料丢失 先刷下看看

网友:
次板刷BIOS 就能决绝问题!

网友:
这种主板怎么找BIOS哦。

网友:
io和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有没有压一下北桥试试

网友:
杂牌主板的BIOS比较难找

网友:
先搞BIOS
如果刷不好就难搞,杂牌板不过内存不好修

网友:
这种BIOS真不知道怎么找啊。。

网友:
BIOS根本找不到,,而且,,见到这种杂交的板,,,,不顶一下,对不住那张图片

网友:
以前修过这种情况,北桥空焊,
不是每块主板现像一样,问题就一样的,从最简单的开始试试不就行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主板说明书

网友:
楼主首先要确定内存供电的2.5V正常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 你有这个板子的BIOS吗?我现在复位话就 跑D2 不复位的话一只跑到E9 你换IO号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好像没有看清楚吧?都说了是DDR2的 你还问 2.5V正常不?灌水啊

网友:
你们谁有这个bIOS啊

网友:
会不会你的CPU小了呀,换个P4 3.0的试试看,800FSB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先换个667MHZ的内存,再查IO工作条件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先把内存的所有电压测量一下,打一下阻值,一看就是科脑的主板,蔡杰赢兄弟那里有BIOS吗,他修科脑的厉害

网友:
楼上说上P3.O的 没有U啊 郁闷 但是有时候 内存过了 显示了 刚刚无意中上内存就跑过了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怪不得,饼哥说,最少有两条大品牌的内存,都要试一下,兼容性是个大事,

网友:
刷BIOS找IO 南北桥一样的BIOS资料

网友:
内存电压测量一下, 刷写bios看看。  换个内存条

网友:
BIOS的可能性比较到。这种板子一般是北桥供电内存不过的

网友:
先测下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不(供电,复位信号,时钟信号),再打下阻值,看有内有短路等不正常的情况!

网友:
哈哈 还是做板子的人 厉害
这种 杂交的 我也见过

网友:
不用说了,这小子把跳线跳错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代码跑E9,就是BIOS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FSB FSC FSA CPU前端总线没有跳好。可能客户的是800的吧  已经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就是你哪个BIOS。记住你保存你自己原BIOS。

I945LM4 VER1.4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