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代800内存和667主板的兼容问题

楼主(2011-03-17):
二代800内存可以用在667的板子上吗?

网友:
可以啊 我的就是啊 很正常啊

网友:
很少 会出现  不兼容的  我只见过一次

网友:
主要看板子支持不支持。一般不兼容的少!

网友:
板上面会又有标识的 比如DDR2 667     DDR2 800

网友:
可以,装上的时候,800会自动降为667.

网友:
可是我修过一台机子,原来用的是667内存,内存条坏了,换了条800的,开机总是时不时的蓝 屏,后来换了个667的就不在蓝屏了,这是咋回事呢????

网友:
应该不会不兼容!!电脑这个东西TM的就是邪乎   说不清楚

网友:
你先插上去试试看    不行的话就把bios刷咯   原来我有张七彩虹的板子只能上到667上800的就点不亮刷咯bios开机过

网友:
楼上可以说下具体如何刷BIOS吗

网友:
刷BIOS是有风险的事,,,楼主行动之前要三思考虑而行。。可以用量产成功的U盘来刷,,,可以在有编程器的情况下刷,,,也可以在DOS下刷,,,一般人普通用户都是考虑在DOS下刷的

网友:
800内存可以用在667的板子,只是800会自动降为667.

网友:
我遇到过,就是兼容不太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