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网卡无法识别。。

楼主(2011-03-17):
HP V3000笔记本,说是电压过高将网卡芯片烧了。。拆机后测量网卡芯片供电电压都有3.3,1.2,2.5。时钟0.3V也应该正常,25.00晶振也起震分别二脚为0.6和0.9,按说都正常啊,测量南桥到网卡数据线电压为1.0(不过是南桥出来电压1.0,经过一耦合电容后就没有电压了,这个不太明白),网卡芯片为88E8039的,1脚3.3。2脚1.2。19脚2.5.不知道图纸怎么传,就只有说了。。开机进系统还是识别不到网卡。。没有考虑南桥的问题。。。不太会说,简单的说了下。有哪位修到过的给个建议。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没装线吧。

网友:
没有装线。。这个什么说法???是网卡是不是无线网卡啊

网友:
测测  所有 应该有的电压

网友:
先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呀

网友:
南桥与网卡的数据传输是四条线路,分别经过C309,C310,C659,C658,请问下这个有电压值么

网友:
芯片换过了都。。。。还是老问题。有人提点建议么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来说下啊。。。都没有遇到过么

网友:
看来能只有考虑南桥了!

网友:
南桥有发出信号了啊,就是识别不到网卡啊。。南桥坏的概率不高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那种单桥的 还是两个桥的   单桥的  我修个不认网卡  要换

网友:
南北桥都有啊。。。买个新的芯片还是坏的。郁闷。。。料板上拆的上去就是认不到网卡,难道真的南桥坏了啊。。。来个解答下啊。在线等呢

网友:
那网卡周围看看那些小电容什么的挂了么```

网友:
是啊!看看有没有弄掉什么小件没/

网友:
你网卡芯片不换
吗?

网友:
周边元件按照图纸全部看了。没有掉件,网卡芯片换了2个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网卡换了,不行就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直接换南桥得了。真郁闷。明天换了看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无线网卡就是不装线也可以用啊 ,那个线就是一个天线而已,只是说信号会好一些,

网友:
南桥换好,电流到1.22卡主了。本以为内存没有装好,换了几根新的都一样。。NND,这个破机器修的

网友:
看看驱动,线插好没,,,及换网卡试试

网友:
......有出来提供下建议没有的啊。

网友:
如果北桥 是N6150的芯片的话,直接把他换掉,网卡就能搞定的

网友:
先查下外围路,再看其它的

网友:
极度关                注

网友:
新到的桥片是坏的。郁闷到家了。。。。。。现在是真没有什么思路了

网友:
网卡和北桥牵扯上了???

网友:
bios不用刷的吗?

网友:
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。就直接干北桥吧

网友:
给你顶起来,希望有高人回答,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看来是没有人来回答了。。。过那么多天了。能检测的地方都检测了。。除了南桥没有换而已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倒是挺麻烦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测量南桥到网卡数据对阻值。正常换网卡,再换南桥!

网友:
我的不认无线网卡,通往北桥的耦合电容有一个阻值无穷大,加焊NB成功,以前外接显示器偏色这次也加焊好了

网友:
搞成综合性问题了

网友:
认不到,先查查总线正常就换一外网卡芯片。

网友:
看看BIOS吧,网卡也还有一个EEPROM的,这个要看看

网友:
建义换个南桥看看

网友:
先看看你那个网卡是归那个桥管啊,要是归北桥管理,换南桥有什么用

网友:
V3000 AMD的桥,网卡是和北桥通信的,跟HP TX1000的一样。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,怀疑什么就换什么,总是犹豫也修不出什么东西来.

网友:
不懂 很多机器网卡坏都没搞定!

网友:
我的天呀,,,你能不能先重装下系统????

V3000网卡问题的,我修过,直接加焊网卡心片,很多时候焊显卡的时候给搞虚焊了。
再不行就换蕊片,网卡晶振电压正常跟蕊片没太大关系了。重装重装!!!!

网友:
谢谢大家,机器已经修复,不过结果自己都搞不明白,换了网卡芯片和周边元件后修复。估计是周边元件性能不良了,装机后才知道可以使用了。不过心里还是悬悬的,怕返修啊。

网友(2011-04-22):
只能换南桥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