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930独显有背光黑屏

楼主(2011-03-17):
       前几天接到一台ACER4930独立G98显卡(独立小卡)的机子,开机可以正常跑,到显的时候背光开启正常,屏有3.3V正常,就是没有任何图像,这时按键盘大写锁定灯可以有响应,按Ctrl+Alt+DEL可以正常重启,接外接显示器一样的效果(没能进系统).如果在按下F2键想进BIOS设置的时候大写锁定的灯就没反应了,但按Ctrl+Alt+DEL还是可以正常重启.
      拆机,想都没想就干了下显卡,装板测试,结果没有任何变化,再次搞显卡还是一样(没有换芯片).这回烦人了,以为是休眠开关,测了一下很正常的3.3高电平.然后是到基地下了BIOS刷了,无果!又上官网下了个1.22的BIOS文件刷,还是一样.想了想担心IO不正常,正好手上有个新的,换上去试了还是一样.极度怀疑显卡芯片O了.找了下同行发终于有人有个ACER独显的小卡,不过是ATI核心的,看信号线都一样就上了试.结果还是一样的效果,ATI的卡确定是OK的.
      没思路了,希望有遇到过的朋友帮忙分析下,谢谢!

网友:
我感觉你上ATI的显卡上去够呛的,没见过能待用的  显卡的型号在主板上都是有设置的

网友:
高压板正常不

网友:
看看高压部分  12V(供电) 3.3V (控制)还有个地线  看看 其他的线都无关紧要

网友:
背光是正常的,只是一点图像都没有,外接也是一样有信号,背光亮,没有图像!

网友:
换新的771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是独显的本容易发生的问题。

网友:
有的受是换个显卡就可以了,有的说是要加焊一下北桥
我也很纠结这几款机器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个 同样情况的机器i,,, 请问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,, 速度给个答案,,, QQ  74175986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