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普 150B5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11-03-17):
一台15寸的飞利普 150B5,图象上下拉长了,更换驱动板无效,(不排除更换的驱动板上也是坏的)查不出原因,请各位师傅多多帮忙,要如何下手。
原因

网友:
要不就是驱动芯片程序的问题,要不就是屏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是驱动的原因..重新刷MCU

网友:
应该是屏幕的问题

网友:
换驱动板要刷相对的程序啊。

网友:
您有試過用1024.768的像數 看能不能正常
很懷疑是(T-COM)的解析IC故障

网友:
用通用板测下屏是否有问题, 如屏没问题,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要刷正确的驱动程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