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来提问了,关于笔记本网卡的!!

楼主(2011-03-17):
HPCQ40,网卡有时行有时不行,看接口的地方,有几根针都陷下去了,于是换接口,结果还是一样,又买了个同型号的芯片RTL8102el,装上去后进系统发现根本就没有网卡,我晕,难道买回来的是坏的?型号一模一样的啊,应该不存在不兼容的问题吧,否则我估计南桥有问题了,各位说说有没这种可能啊?如果要换南桥,那就郁闷了,不过还是准备明天去换个芯片回来再试试看。

网友:
量下电压,看一下网卡晶振是否起振

网友:
换网卡接口先吧  接口里面的阵都陷进去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了,就是换了没解决问题才换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