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长城ATX-300P4-SP电源IC

楼主(2011-03-17):
维修一台长城ATX-300P4-SP电源,均压电阻坏,电容鼓了,两只功率管击穿,旁边还有一IC炸飞,不知道型号了,这电源和普通300P4不同,5V就是这个电源IC,和普通用的分立元件做5V电源不同。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下,谢谢。

网友:
查到了ncp1014
只有淘宝了

网友:
此IC不贵,4-5元左右。

网友:
整块电磁炉万用电源块代换即可,18V+5V的

网友:
整块电磁炉万用电源块代换即可,18V+5V的
这个没电路,咋接线

网友:
这个1014我买了五个,才2.5一个,不知道好不好的。长城电源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辅助电源的IC!而且坏的时候往往会爆,威力无究,呵呵!!